Vref电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1-23):
Vref电压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谢谢高手回答
VBAT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Vref : 基准电压;参考电压
VBAT:   电池。。。。。

网友:
Vref : 基准电压一般为几伏才正常
还有一个问题所谓不同 IO的定义脚不同 开机触发
一般为开关-IO-南桥-IO-绿线这个路线
72 73  67 68脚定义脚名字叫用什么字母表示的
我看了几个IO的图都看到不到 那个四有关开机定义脚

网友:
收益 收益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你, 顶我的贴

网友(2009-09-05):
。。。。才知道 。。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