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点不亮

楼主(2008-11-23):
我的主板是神舟电脑 HASEE CM51

主板有内置网卡.我今天把外置的网卡拿掉.\关机之后.把网头插上内置网卡.之后.开不了机了.电源插上一点反映都没有.主板不触发拉.点不亮.不知道是那里出问题了..大家有人遇到这个情况吗>?可以告诉我那里坏掉了吗.谢谢....................

网友:
有没有人啊。求救啊~

网友:
集成网卡坏了

网友:
那怎么办/把集成网卡。拿掉。还是。。。但是坏掉的话。应该不会不触发吧。点不亮吗?你能确定吗?有人知道是集成网卡坏掉吗

网友:
上外置网卡是正常的么?如果是,把外置的网卡插上用。

网友:
我想你一该先换个电源看一下同不通电  不通电那就主板有问题  仔细检查主板有无明显的烧毁  网卡芯看看  南桥 希望以上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关电就拔的外置网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没大问题,可能是操作不当,电源自动保护了,把电源断掉,也许过会就会好,如果真的是主板坏了那就再查主板问题!

网友:
我还是比较赞同8楼的说法,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啊,不行就把外值网卡插上看能不能开机,能的话就不要修了插个网卡用算拉.

网友:
可能是主板网卡坏了,测试下网卡电压

网友:
从上PCI网卡

上外置网卡是正常的么?如果是,把外置的网卡插上用

网友:
你量了 PCI的第14脚·
    有没短路·
      有的话把网卡取下
     在量还短路南桥还··

网友:
你先清一次CMOS再看能不能点
有些时候是你不小心造成保护而无发开机的
清CMOS就可以的了

网友:
我是新手,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