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FD2显示器啸叫声

楼主(2008-11-23):
故障现象:美格796FD2显示器开机啸叫声,非常刺耳,其它一切正常,当进入桌面点击“我的电脑”后,屏幕突然变亮然后缩小,反复保护关机!在不同文本模式下也是如此。调整行输出变压器使亮度降低,就不保护关机了,怀疑是亮度电路有问题,造成电源负载重产生啸叫,但不知从何下手,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
LZ看来要换高压包了

网友:
先对电源次级整流部分进行补焊.更换偏转部分送往高压振荡IC3843的行脉冲电容.

网友:
昨天刚修一个,就是那个电容。C365  221/2KV
在那个变压器帝边的。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经验,谢谢分享,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听了好久也听不出什么地方在响,,我也去搞搞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