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复位,时钟正常,通电后数码卡不跑!

楼主(2008-11-23):
主板是升技的AG8,是915的。上假负载通电后,数码卡跑00,说明CPU不工作,测量CPU,内存,PCI-E,PCI等供电正常,有复位,时钟。我用手摸了一下MOS管,时钟IC等,发现时钟IC发烫,更换时钟IC后,通电数码卡无数字显示,测其他电压,复位等正常。。。用手大力按CPU那里,也一样无显示,排除CPU座虚焊。晕死了。。。应该还要查一下那里啊???

网友:
请朋友们给个维修思路...都搞晕头了...

网友:
IO没有换, BIOS也没有刷啊

网友:
加焊桥就OK,,,,,

网友:
IO没有换,准备刷BIOS看看..

网友:
时钟IC本身就是很热的,今后不要热了就换

网友:
涮个BOSS试下.

网友:
今天刷了一下BIOS...问题依旧...刚刷完通电显示FF不动...断电再通电后显示00不跑...CPU不工作...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