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进水机的维修

楼主(2008-11-23):
前几天遇到一台IBM T43的进水机,据用户讲,有一两个小时整个底板都泡在水中,而且电源还接着。
1)拆开机器,先清洁,发现主板背面40%被电解腐蚀,还生出了铜绿。
2)清洁好后测量没有短路的地方,接上电源,无电流。没有3V和5V,再测发现16V也没有过来,测量U61的工作条件,57PIN的VREGIN16电压没有
3)打开图纸,从VREGIN16向前查,发现F5保险丝坏了,换上一个后,VREGIN16电压仍没有,肯定PCB断线了,飞线过去,CPU供电的16V有了,但3V和5V供电的16V B+还是没有,继续飞线,从CPU那边的16V直接过去,接上电源,有电流,3V和5V也有了
4)按开关开机跑数,DEBUG卡跑到dA停了,这儿一般是显卡,量显卡和北桥的阻值正常,后来发现显卡的供电VCCVIDEOCORE没有,这电压是MAX1993控制的,测量1993的工作条件,发现14PIN的V+没有16V,又飞了一根线,OK,开机正常。
5)装起来,发现电池还不能开机,晕。接上电池量开机按键那儿电压,无。再拆机,仔细检察U61那边电路,发现U61背面R522有点不顺眼,查图纸那是2M的,我实际测量有5M多,我换上一个1M的,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这块板被我补了十来根线(有些是可以从表面上看出来的),总算好了.
    T43图纸压缩后还有1M多,传不上来了

网友:
为什么发那么多遍?占用论坛资源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发的时候机子卡了,以为没传上,发重了,现在我已经把那张贴内容改了

网友:
好样的  有点位图还是很方便的 进水后一般都是开路性损坏  TB的主供电很容易在CPU前后端内断的 比较常见 主要是进水后的板子要充分烘干 要不容易返修或出别的问题,而且后遗症比较多

网友:
请问LZ  T43的图纸能否给我传一个啊??   cmxiaotang@163.com

网友:
这样的机子修复后用的时间不会长,如果主板真的在水里泡过的话,桥下的电解绿秀还应有,只是你看不见,导空的腐蚀还会继续,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的。

网友:
板子只是反面泡在水中,正面的引响很小,BGA都在正面,我修好后点了一周才给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