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显示器在60HZ内能正常成像。频率越往上成像就越差, ...
如果显示器在60HZ内能正常成像。频率越往上成像就越差,这样具体查什么电路

楼主(2008-11-23):
请问各位,如果显示器在60HZ内能正常成像。频率越往上成像就越差,显像越模糊,这样具体查什么电路
显示器

网友:
主要查二次电源电路。

网友:
如果没有出现光栅方面的失真.正如楼上所言.测量一下对应模式的二次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没有出现光栅方面的失真.正如楼上所言.测量一下对应模式的二次电压是否正常.
有失真的话,是不是要查枕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