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HP 1010卡纸的维修记

楼主(2008-11-23):
一客户送来一台HP 1010的打印,故障现象:卡纸在定影组件处,次次都卡。

居经验分析,一般是出纸传感器或定影部分问题。打开机盖,拆下定影组件,一看定影膜反装着,转动下棍,定影膜不转,拆开定影模,里面没上润滑油,上油后装好,试机,纸走出一小部分又卡了,卡在了出纸口了。又拆机查传感器,发现传感器连接电路板的那接头的线断了一根,想接上,可怎么也接不好,只好剪掉接头直接焊在电路板上了。接好后试机,一切正常。50块维修费。

客户告诉我,昨天另一个技术员去修了,定影模破了,给他换了,换后还是卡纸,那技术员说要换定影组件,要600块,那客户怕被杀猪,假装说考虑一下,就把机器送我们这来了。

题外话:
不知道那个技术员是技术不过关还是想狠砍客户一笔,不管怎么样,都不应该。如果是为了狠砍一笔,只需要不装好定影模就行了,没必要把线扯断,扯断了还得接上,不是多此一举么? 如果是技术不好,可为什么这么不小心?装个定影模还能把线扯断,扯断了还不接上?如果是新手,还是别学维修了,这样的态度,估计永远也成不了高手。

网友:
我估计是个新手 连定影膜都装反了 线我估计也是他给拉断了

网友(2009-01-31):
我也感觉是个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