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如何彻底清除硬盘数据

楼主(2008-11-23):
什么方法是有效的去除硬盘里的数据(砸方法勿教),多次覆盖数据也有几率恢复出来,主要要怎么做才能让专业恢复数据的也恢复不出来
硬盘

网友:
用俄罗斯的MHDD高级擦除功能即可完成
而且数据无法恢复

网友:
我听人说的
1低级格式化。。一定可以的。。但需要时间比较长。。
2SystemShield是有名的反取证软件,用它擦写几次硬盘,数据几乎不可能恢复,达到美国国防部标准

网友:
把硬盘拆几次就可以了
每次打开都放几分钟
最好是人多的地方

网友:
低格伤硬盘不可用,MHDD高级擦除功能会伤硬盘?
SystemShield用起来是否同瑞星粉碎文件同效果

网友:
放炉子里去,我保证很彻底!

网友:
其实DM就可以做到!不用那么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格式化还不能吗?应该可以吧。

网友:
直接格式化~~不行~~~分区不行~~~ dm用低格还可以
mhdd 快擦 应该可以 慢擦试过是本能恢复数据~~不知道是否我不会恢复
mhdd erase慢擦 fasterase 快擦除~~~~~顺便可以擦除部分坏道 但整个盘D资料全部都没有

网友:
你说的那个2SystemShield能才擦除恢复不了`
那个大哥能不能发个我我去下下载不到
cbvfhpdn@163.com
谢啦

网友:
或加我QQ365427508

网友:
全盘写0就可以了,同时MHDD不会说伤盘,我还是第一次听MHDD会伤盘的

网友:
用DM将硬盘清零,数据将全被零复盖.不可恢复,也不伤硬盘.

网友:
如果也不要硬盘的话,要彻底的,放进入火炉里烧,看它数据在不在。

网友(2008-12-23):
Lformat 前几十兆就可以吧

网友(2009-03-27):
用MHDD清零就可以,任何数据恢复软件都找不到的。。。呵呵

网友:
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网友:
如果数据特别重要,不能泄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盘片拆下来,放炉子里重新炼成铝块。相信任何国家任何技术都恢复不了。
一般数据资料MHDD擦几遍也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要清除的这行彻底呢?是要去考考数据恢复的师傅,还是自己的东西太密秘了.

网友:
实践过后,DM清零后用常用的恢复数据软件都扫不到硬盘里的数据了,再用别的硬盘数据ghost覆盖
几次就应该彻底了,不过听人家说专业恢复数据的能恢复出来,只是听说本人没亲自见过,不知真的
这样做还能恢复出来吗??有谁见过发发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