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G787F显示器继续求救

楼主(2008-11-23):
现象:插电指示灯不亮,且显示器内部有滴答声,不知是继电器吸合还是开关管的声音,本人是新手,拆机后发现220v交流经整流桥后到变压器一次侧有150v的电压,但是变压器的二次侧无电压,测试行管好像阻值很小但不是0.附上资料和图片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开关电源负载出现严重短路现象.引发电源保护性故障.对这款显示器而言.检查升压管.行管.高压包是否短路.

网友:
这款显示器的开关管是ka5s50765,现在是变压器一次侧有电,二次侧没有电,我怀疑是不是开关管有问题,是不是查3脚是不是高于15就行?另外高压包的反馈给开关管5脚的有无对开关管的工作有没有影响。换句话说,是不是开关管的3脚高于15v是该开关管工作的唯一条件呢

网友:
非常认同上面楼主的说法,,,,我曾经遇到过就二次升压管坏,,引起不停吸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