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K8N/939主板加电跑20-39-45-50不开机

楼主(2008-11-23):
一块ASUS/K8N/939主板,NF的桥,加电跑20-39-45-50,不上CPU有复位,上CPU后点复位没变化,还是50,手压南桥点复位有跳变20-39-45-50-D1,加焊南桥,还是一样20-39-45-50-D1,换IO8712-IXS无效,没有930的CPU更换,不知道是不是CPU问题。供电正常,内存无时钟,此板上下管/南北桥的散热片是铜管连在一起,不知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指点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有一次点复位跑到C5,已经加焊过北桥了

网友:
NF芯片的桥易虚汗或坏啊

网友:
兄弟你不是把桥搞坏了吧,你IO还没有换呢,就要焊桥了.看来半死的多子,记住,实在换完后就加焊桥,不要来不来就换桥啊,

网友:
先刷一下BIOS。不行再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