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桥时要用多少 时间

楼主(2008-11-23):
请问大家做bga时。上下加热。下160。上250。这样要多少时间才能取下来?
上面我是用8305风枪。请问我把风调最大。温度调到350。这样吹有影响吗?上面风枪离板2公分。大家幸苦帮我一下。

网友:
2小时,,有时还做坏

网友:
2个半,技术不熟

网友:
下面300 上面260 两分钟搞定

网友:
笔记本下面用300不会掉元件吗??而且下面板上有的塑料也会发嗅吧。

网友:
下面 100多度  上面  200多度  5分钟  三楼的  有点忽悠 人啊   呵呵

网友:
我风枪吹大概要5-8分钟,300-320度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用的是下面240-450之间 上面在300 这样也就5分完事了
对芯片并无大碍。

网友:
呵呵 如果板子 真到 300多度  估计 板子 也许气泡了吧

网友:
受教了,多谢高手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