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GHOST系统,重启后老是提示丢失启动文件?

楼主(2008-11-23):
如题。请高手们帮忙!~
文件

网友:
重点检查硬盘、内存。用完整版分区干净安装一次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内存问题.
换根条子先.

网友(2009-09-18):
本人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换内存不行,换数据线还不行,用DM低格了还是不行,用原版的安装盘还还还是不行!
最后换了硬盘,没有这种现象了,看来是硬盘坏了,但是测不到硬盘坏道,敢问是不是硬盘的固件丢失了,是昆腾20G的盘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我遇到过12V 滤波电容鼓了,重起总是提示文件丢失的情况。

网友:
前几天我这里就是有台新电脑这样的问题··用着老提示有文件丢失;;
··系统装了N遍;;还是不行;;测试硬盘没有坏道;;换了硬盘没有问题’;;
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是西数的250G的··

网友:
把系统装到最后一个分区肯定可以,我已经碰到好几次了,都是这样解决的,其中有几个盘是前面有坏道,然后把有坏道的部分分区后不要格式化,把他隐藏起来,把系统装在下一个盘就可以了,但是有写就不一行,一定要装在最后一个盘才可以

网友(2009-11-19):
硬盘的固件坏了

网友:
数据没有全部读出来

网友:
你说的情况好像是内存的问题吧,我也遇到过

网友:
内存问题可能性最大,找个测内存的软件试试

网友:
刚遇到一个WD160的硬盘和这有点像,但当时客户赶时间没有试成功:(

网友:
按出问题的概率依次是内存,数据线,硬盘,检查这几个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换了硬盘就没这问题了,所以肯定是硬盘的问题但这个有问题的硬盘往里拷贝数据读写也正常,就是系统装不上

网友:
用HDD测一下有没有红绿点

网友:
如果有很多就换个硬盘试试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系统,先用HDD测一下硬盘,没有红绿点就先装个系统,注意如果有重要的数据最好是先备份了,

网友:
还不行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我遇到的全是硬盘问题

网友:
是主板坏啦···不关硬盘的事情?

网友:
硬盘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内存问题。一般换内存就会好

网友:
我的情况一样,不过用MHDD扫出很多绿块,低格也不管用,换硬盘就好了,具体要怎么修期待中。。。。。

网友:
盘盘的固件有问题了,修下看吧,这个一般都是硬盘本身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注意了!有没有把第一个盘设置为活动分区呢?注意这个弱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