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液晶,搞定方正FZ780-BE黑屏

楼主(2008-11-23):
  一朋友的一台方正FZ780-BE的液晶刚过保不久就出问题了。现象是不接VGA线或不开主机,指示灯闪,开主机后指示灯变蓝色常亮,但黑屏。按键可以关显示器。
  初步判断驱动板正常,可能高压板坏了。从网上买了一个四灯的高压板回来准备接上,可是排线不对,驱动板到高压板的排线是6根,但买回的高压板只有5针,准备换高压板的插针,看到原高压板的6针座旁有一个小保险,用万用表一量断路,到旧主板上拆一保险装上,屏幕显示了,可是很暗。
  没办法,从买回的高压板上拆下保险装上,开机,正常了。可谓是瞎猫碰上死老鼠了。有一事不明的就是为什么换其它的保险屏幕就会很暗,而换上好高压板上的保险就正常了呢?难道这保险有什么文章?塑高指点一二。

网友:
用表量一下啊,看看这两个你所谓的保险测量下来有什么不同.

网友:
电流的问题吗??那你暗的那个为什么没有烧掉啊,你为什么不尝试在换回去试试啊

网友:
你的显示器,可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我把另外一块通用高压板上的保险拆下换上去了。

网友:
人才哟```  呵呵``
  应该跟电流有关系`
  但是我也说不出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