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1616A可用什么代替?

楼主(2008-11-23):
航嘉电源推动管,市场上找不到,网上找不到参数,求各个网友告诉一声啊
求助

网友:
能用什么代啊/////

网友:
是航嘉的吧?在驱动变压器电路上?2个?接到IC7500E{7500B}
那就可以用 945
不好意思 好久没整航嘉的了```是D945,还是 **945就忘记了``
[
]

网友:
的确是航嘉磐石400的,能直接用C945代?明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