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不能保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11-23):
我的主板,INTEL  865G芯片组,用大概两个星期后,就说CMOS设置,恢复了默认值,我重新设好后,再过大概两个星期,就又恢复了默认值,我都设过好几回了,因为没时间,所以没怎么理它.是什么原因呢?是主板电池接触不好吗?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电池吧,可能没电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没有电了..

yzz163 -10 重复发帖

网友:
先量下电池是否为2.6V以上,排除灰尘。然后有如下解决方法:
1.加焊电池座或换电池座。
2.刷BIOS或换BIOS芯片。

网友:
嗯,先排除电池原因,接触原因,还不行的话就是主板原因了。

网友:
跟BIOS跳线帽相连接的小电容漏电了

网友:
问题还没解决!

量得电池3.2V,CMOS跳线那里2.8V,32.768晶振两脚电压0.08V左右,我量过晶振两脚的电容都没对地短路,大家看看应该怎么做?

网友:
我碰到过几次不能保存CMOS信息的,各有各的毛病

1、CR2032电池问题。
CR2032电池电压偏低。测量CR2032电池是否有2.6V以上的电压,如果电压偏低侧需要更换电池了。
测量过电池电压属正常范围内,设置过CMOS信息,但又每次断电(拔下电源线)后提示CMOS信息已丢失。也应该更换电池,估计前面测量出来的电池电压是虚电。
这里说个自己的心得:一般我先是电池在座测量一次电压,再将电池取下测量一次电压。再做2个电压的对比。
测电压时,用万用表的红笔轻触电池座的正极,或是轻放在电池上面。如果轻触测量的电压低,再用红笔重压在电池上方,如发现重压在电池上面能测出一个比较高的电压值的话,那可能电池与电池座下面的负极弹簧接触点存在接触的不良的问题。

2、CR2032电池座的问题。
电池座虚焊。将主板反面电池座两个焊点加焊一次即可解决。
电池座氧化腐烂。更换全新(好)的电池座。
电池座内部的负极弹簧高度不够。将该负极弹簧拉高用电池压下即可。
电池座内部的负极弹簧接触点氧化。用刀片什么的将这2点接触点刮干净,再上点焊锡就行了。

3、主板上存在短路的故障。
更换过电池(电压正常)后,放在主板上使用不久即又出现CMOS丢失的提示,再测量电池又已经低电压。这通常是主板上有地方短路毛病,通常是贴片电容坏掉了,需要跑线路查看相关电路。
也曾遇到过南桥底部脏或氧化,冲洗之后恢复正常的。

4、其它毛病
曾换过一次32.768小晶振解决问题的。

CMOS的相关电路资料: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7111-1-1.html

网友:
换个电池 清下cmos应该没事

网友:
电池座片是否有氧化啊,拿刀片刮刮啊

网友:
确定电磁的电量在2.6 以上
看看电磁座和电磁的 接触情况
查附近的电磁到跳线的 电容有沒漏电的 !

网友:
故障可能已解决!

多谢海参兄如此细致的分析.我也怀疑电池接触不好.因为电池正极是电池座用一个卡扣扣住的,我们取下电池时经常是拨那个卡扣,会不会这样,造成卡扣不牢靠,造成接触不良呢.所以我用钳将那个卡扣扭过来了。

大家看了图就明白了。现在过了两天了,暂时没出现不能保存的情况!

网友:
刷新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