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82802AB8用什么BIOS代换,用威龙280刷不了这个BIOS

楼主(2008-11-23):
N82802AB8用什么BIOS代换,用威龙280刷不了这个BIOS确定芯片是好的,换个芯片还是不让刷,编成器根座都没问题

网友:
用SST 49LF004B代换

网友:
4M的BIOS
好像根BIOS程序有关,不是所有的BIOS都支持的。建议买个好的编程器。

网友(2009-12-28):
只能用这种代SST 49LF004B代换,别的4M的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