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11-23):
我有一个老电源,外观和现在的P4电源一样大,标着是230W的,但没有12V的那个插头的,我自己拆开机壳焊了两条黄线两条黑线出来当12V的插座,谁知插上奔四的主板,一开机,风扇转一下即停,而将12V的插座拔掉,则主板能触发,我想,是电源不支持奔四的吧。我将电源插在奔三的主板,发现主板是能触发了,但CPU不工作,但我用其他的电源,CPU是工作的啊!我量过电源的各电压,都是正常的。而且短接绿线,它是很正常的。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先测下黄色线的电压。然后再接4PIN头

另外主板不工作可能和PG线有关, (灰色),另外5Vsb 是不是不足5V了?
如果没有短路且各组电压正常,任何机器都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可能你的电源输出功率本来就不大,如加多一个四口接头。12V输出负荷加重。会相应增大其他电压的输出电压。引起保护

网友:
P4以前的电源,因CPU供电不由12V供给,12V输出电流较小,设计上肖特基整流管额定电流小,滤波电容容量也小。如果你的电源原来就是输出电压正常带不起奔3,那是电源本身有问题,按带负载不足维修或者干脆报废了;但如果原来带奔3没问题,且功率又比较实在,带奔4整合主板却有问题,那是肖特基整流管额定电流不够造成。我改过此类电源,将12V的肖特基换成20A,用2个2200u/16V电容滤波,带奔4整合主板没问题。如果用独力显卡,250W是不够的,没必要改。
如果原来带奔3没问题,带奔4后 再带奔3却不行了,肖特基过流损坏了。

网友:
学习了

手中有几款早旧电源,本来想没有多大用处,看了此贴,也想动手改改

网友:
电源实在不实在,我是每档带假负载实测来确定。用功率表或钳性表看总输入功率、输出电压变化、散热器温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