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正EP-8KDA3I

楼主(2008-11-23):
盘正EP-8KDA3I
A14对地只有15欧
南桥烫水
开机FF
是不是桥挂了
主板是单桥的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也正常

桥上面有两个一样上下场管 下管S极对电阻只有5欧

网友:
帮手一下呢,黄色线对地值只有6欧,发现直接连一个小电容跟住连单桥上那个下管
那个下管S极像直接地只有3,4欧
这个正常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主板黄色对地值5欧是否正常

网友:
那个好心人,帮手一下呢

网友:
请问这个主板黄色对地只有5欧,算不算正常,因为不熟识754针PCU主板

网友:
你把网卡取了,如果还是一样的话,不好意思,肯定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