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P4i48,主板加电风扇动一下就停

楼主(2008-11-24):
华擎P4I48主板,848P芯片,主板加电风扇动一下就停,诊断卡闪一下就灭,强行加电也不行,紧急求助!!!!

网友:
量下各组供电的对地阻值有无短路?

网友:
短路
CPU旁的管子看看

网友:
电源的各个电压有无短路,12V对CPU电压有无短路.5VSB电压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