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000不开机(已修好)

楼主(2008-11-24):
hp M2000不开机(已修好)
故障现象:开机瞬间掉电
维修过程:
第一阶段:掉电误判为不触发
1.        开始拿到机器用可调电源测试静态为0.01A,按电源开关无明显变化。偶尔可以上电到0.07A掉电。故脑中初步定性触发不正常(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导致走了很多弯路)。
2.        拆开机器(主板有数个接口脱落),拿出主板开始测试:首先测量5VPCU,3VPCU正常,NBSWON#信号也正常,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NBSWON#瞬间低电平送到97551后97551将产生DNBSWON#(一个瞬间的低电平)送到南桥,同时97551发出S5_ON去相关电路产生5V_S5,3V_S5和1.5V_S5作为南桥工作条件(经过接正常电压给相关电路确定这些电路正常)。问题出现了:此时NBSWON#能正常触发一次(放电可回复正常),然后电压回到0.8~1.5左右,再次按电源键无反映。并且无S5_ON信号。
3.        本着修触发的心里开始了下一步维修:测量97551和SB各条件基本正常(此时我心里已确定是97551坏了),二话不说换掉97551后无变化。这样只能纳闷中继续测量发现97551的153pin相连的R351电阻电压过不来,电阻确定正常。(图1) 终于按捺不住重新换了一个97551后,接上电源测量发觉153pin电压过来了,心中窃喜。上电,现象无变化。此时思路突然中断了。就在这当口由于可调电源的接头相接触导致电流突然很大,板子出现短路。经测量发现南桥短路,换了SB现象恢复到之前状态,思路也断了。
第二阶段:跳出误判
1.        我同事看了半天无果后,我继续接手测量,这次我首先从打97551四周的元件的阻值开始,发现RN62排阻1,3,5,7对地阻值只有4欧左右,这显然是不对的。(图2)
2.        根据这个线索很快确定5VSUS对地短路(图3),于是经过一番周折总算找到罪魁祸首C559短路(图4),换掉后上电开机跑马正常。到此维修告一段落,时间过去了2天。

总结:我们知道5VSUS是有97551触发后产生SUSON经相关电路转换成SUSD信号,SUSD送PQ105产生。换句话说就是掉电误判为不触发然我走了很多弯路。

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没想到还有一堆小毛病
第三阶段:小毛病
1.        机器组装完毕开始测试,测试一端时间后发现有数次内存当机。毫不犹豫的加焊内存槽故障解决。
2.        出现花屏(外接不花屏),重组排线故障解决。
3.        开机一段时间掉电,确定发热量较大。这里风扇和主板同时出现问题:主板,FAN_PWR1供电,测量发现Q12的2脚对地阻值为0(此信号我认为是高电平有效),确定为97551故障。直接短接Q11的1和3脚解决(图5)。然后换风扇OK。

网友:
楼主通过这么一拆腾,肯定长了不少知识了..
这种开机掉电的机子我一般是拆机后测各保险是否开路.各电容是否短路.再加电测量..

网友:
LZ  是在工厂里修机器的吗?  看修理流程好象和工厂里的有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