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15GVE主板点亮了,引导不了系统

楼主(2008-11-24):
intel 915GVE主板点亮了,引导不了系统,用PE也进不了系统,经测试CPU显卡内存都没问题,故障产生的原因是内存条金手指烧毁后,更换新条子就不能引导进入系统,有个故障代码好象是ROM损坏,请教高手如何修复!谢谢!

网友:
刷 BIOS。或者你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电容鼓包或失容的。

网友:
楼上的 能提供下详细的步骤吗?最好能用U盘来刷!

网友:
原因是内存条金手指烧毁后,更换新条子就不能引导进入系统“       烧过内存的话, 要检查下内存供电会不会偏低,

网友:
电压没有偏低的,测试了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