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4):
我的三星940nw液晶显示器用了一年半就白屏,客服说过了质保,不予修理维护,可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请高手指点。
把它修好。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正常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白屏,应该说多数是屏坏了.需要换屏或修屏.

网友:
我有台191n白屏_ 是屏電路上dc to dc 模組壞了_買不到_等緣份

网友:
液晶显示器白屏故障的修复成功率是比较高的.如果你对屏的工作电压比较熟悉的话.相信修起来是比较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