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颜色非常艳,而且偏红!

楼主(2008-11-24):
新买台LG液晶,是京东方的面板!

感觉整体显示色彩偏红,非常艳!  看电影有失真,腻人的感觉!   颜色艳到人的面部都不清楚了,有些模糊,噪点非常多!

这正常么? 怎么解决!

网友:
查色温设置和VGA信号线.

网友:
应当是颜色没有设置好,你自己在菜单中设置一下

网友:
屏線接觸不良也會產生一樣的現象

网友:
你既然是新買的~為何不TEL 去問原廠 或是 乾脆退貨呢?

難道你是~買 新的 2手商品 or 回修商品 ?

========================

若你想自己搞定~~我是認為你是"VGA信号线."~有問題~可以先換條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碰到一杂牌显示器发红
是因为vga的一脚弯曲
修正  ok

网友:
新买的怎么会灯管老化,新买的二手货!恢复一下出厂值

网友:
本人遇到这个这样子的情况,  自己的本本!  用了2年了ASUS的!  一切正常!  直到有一天我把音响砸到上面去了。   一开机就是花屏,进系统也话!和楼主说的一样!颜色不正常。    但是是绿色的 。。   开始我怀疑北桥!ATI的··显卡集成在里面!  但是过了几个小时它自己好了。又过了几分钟又花了。。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接了个外显。。果然和屏有关。。。后来拆下来。看屏线。。上面有几个黑点。我擦了下。。用到现在已经半年。。      所以得来的结论就是  70%  是屏线。。30% 虚焊

网友:
我看也应该是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原因很多,确保所有线都接触良好!

网友:
也有可能是数据线的问题,测量一下1,2,3号线

网友(2008-12-26):
山寨货都是以次充新,谁敢保证灯灯管或屏就是全新的呢?进入工厂模式就知道了

网友:
屏线 菜单设置 VGA线

网友:
如果是老式的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2009-03-19):
三基色有问题吧

网友:
如果线和设置上没问题,建议按7楼的方法处理,我碰到过新买的没几天就灯管老化,是灯管质量差。

网友:
偏色。一般更换VGA线就好了。模糊。屏问题多。换主IC

网友:
那是液晶,灯管老化了把我遇过,但你还是先看看那屏线吧,先简后难嘛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个朋友的联想19液晶,换了灯管后颜色不怎么正了,很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