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SD-LA复位灯不亮

楼主(2008-11-24):
该主板开机复位灯不亮但是bios灯闪 ,加电后触发复位 也是复位灯不亮,BIOS和IRDY公用一个灯闪亮,像复位一样。开关机正常CPU座用测试灯好的按压也不好是 ,因该是哪的问题呢

yzz163 -10 不遵守版规,已帮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说那么多,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挂了吧师傅

有可能是南桥挂了吧师傅

网友:
南桥挂了,你量以下usb的对地阻值,是500---800多吗,不是那就南桥挂了

网友(2008-12-26):
是这个数值    南桥都换了  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