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5的问题

楼主(2008-11-24):
MS-5的问题

MS-6547的板子

上假负载和C4,供电都是1.79V,换过电源IC,问题依旧。刷过BIOS

现在CPU不工作,DEBUG一直是--
取下BIOS测第22脚有跳变电压
测MS-5的VCC供电正常,第八脚和第十脚各连一个MOS管的G极。但第八脚无输出,第十脚有1.7V

打这两脚的二极体值,第八脚465,第十脚550。拆下滤波的电容后,两脚的二极体变成627和653,第八脚还是无输出

是不是MS-5坏了?

网友:
第8脚是控制输出DDR的VTT电压的,此电压与你所描述的故障似乎无关。

对于CPU不工作的板,你应先查CPU座。

网友:
好的。谢谢

我再搞搞,CPU座已经压过很多次了,应该不是虚焊。可能是完蛋了

网友(2009-11-09):
有同样问题    cpu座用带灯假负载测了   都正常

网友:
加焊cpu座,如果不行就考虑北桥吧。

网友:
换IO 加焊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