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GEBV2

楼主(2008-11-24):
  向高人求救,有块INTEL  D845GEBV2原装主板,通电自动开机,不插内存就发出三声短报警声(三声过后就不再报警);
  插上内存后,无报警声,显示器也显示。测试卡显示:E9 EA EB 三个代码交替显示。
  拨掉显卡,只插内存,也是显示E9 EA EB
  有可能是BIOS的原因吗?主板的BIOS芯片型号是:N82802ABB 以用49F系列来代换吗?

网友:
bios 可能有问题 可以用49F代替 但几率太小 我试过很多次都不行 我认为是 IO 的问题

网友:
BOSS问题,我碰到过很多INTEL的很多板子都是BOSS问题,

网友:
先谢了。代换不是很好是吗?我的编程器不能写N82802

网友(2009-12-27):
你说显示器也显示  那不就是正常工作了  ?我遇到过INTEL 主板这三个代码交替慢闪的   最后刷BIOS好的  下载下来的BIOS先要分离再转化  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