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蒲显示“AGING....”的问题!高手求救!

楼主(2008-11-24):
今接修一台菲利蒲LCD,开机显示“AGING......”的老化信息,请问如何关闭!试过按住菜单和自动两个键开机,但也进不了。

网友:
是不是有按键漏电了你检查一下

网友:
PHILIPS有几款按键容易坏的,建议把所有按键都换掉试试!

网友:
先换按键,不行的话话换24CXX

网友:
按键我是用打到开机状态然后去掉按键板,然后断电,再通电也会自动开机的。
但故障一样。
楼上说的24XX是数据芯片,那两个如果没错是对应的VGA和DVI接口的,没用。

网友:
还希望高手继续指点呀!

网友(2009-01-01):
好象是进入了工厂模式(Aging - 厂家老化测试), 应该是有几个按键一起按的同时开机就可以进入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