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25C进系统蓝屏重启

楼主(2008-11-24):
一台sony机器不开机来维修,显卡是ATI9700显存64MB的,加焊显卡可以开机了,但开机蓝屏重启,不装显卡驱动就一切正常,我以为显卡是坏的,我又换了一个显卡,又用放大镜看显卡下面的焊点,又加焊了显存,还是开机蓝屏重启,请高手指教一下 拜托!

网友:
显卡下面又没有掉点,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这种现象多是显卡的原因

网友:
已修复,原来是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