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一下:如果用镊子短接电源绿钱和黑线的话,电源本身有毛病的话,会不会触电呢

楼主(2008-11-24):
在线等呀~~~~~~~~~~~~~~~~~~~~~~~~~~

网友:
不会,但是不赞成给主板强行加电

网友:
除非开关变压器  一次线圈和二次线圈之间 匝间击穿。, 或者是你的电源电路板下面爬进了蟑螂之类的。把高压区和低压区弄短路了。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电源外壳就带点了。你以插点。就跳闸了。 除非你家没装漏电保护。

网友:
谢谢了

呵呵,只要家里有跳闸装置,就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当然是

不会

网友:
呵呵,没问题吧,好象你是第一个提这问题的

网友:
你还在问这个问题啊,加我QQ啊:81369661.干什么没风险啊。电一下全当电疗。像你说的那种故障 电源内部短路电着你的概率是你100000000000分之一 。

网友A:
电源最大就12v,没事的。就算开关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是通的,220v电个几秒钟也不会有事的,但如果你捏着不放,那就难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最大就12v,没事的。就算开关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是通的,220v电个几秒钟也不会有事的,但如果你捏着不放,那就难说了。

  还是小心的好, 放不放手,不是你说了 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