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抖动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24):
,,今天接到客户送修一台机器,用了有一年吧,现在发现左右不停的抖动,在抖动的同时测量了一下初级电压,包括B+等电压全部稳定,B/H波形也正常,行宽电路也检测正常,,,请教各位大哥们要怎么搞?》   (FTB公司没有,象管也没有。)

网友:
试一下刷 新率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不是哦,我用了信号发射器都是一样的问题,试过各种分辨率。

网友:
换掉,b+的电容

网友:
  上午换过了,问题还这样。。

网友:
补焊一下行场IC试试

网友:
,,全部正常,无虚焊。。。

网友:
不是分辨率,是刷新频率!你设置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器周边有没有工频变压器?比如ADSL电源………………

网友:
显示器旁是不是音箱类的也不行。

网友:
788DF光栅

帮忙解决啊,
电路板和尾板全补焊了,还是忽暗忽亮的,行电压,尾板电压正常啊

网友:
没有,,,我换了好几个地方`,,这里是维修部哦,,,那些东西一般修好都单独放在一边的

网友:
我的三星788DF也在待修中,有那位高手上传三星788DF电路上来呀!

网友:
要不把加速极2KV电容换换看。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明基的,不停的抖动,几乎什么都换了,
最后没办法,写了个数据,就好了,你业写个数据试试,

网友(2008-12-26):
同意17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