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GVM故障(已解决)

楼主(2008-11-24):
一块技嘉8I845GVM-RZ主板,一插上电源主板就自己上电开始启动,测试卡显示C0.REST指示灯长亮不灭。断电拔掉电源与主板的电源线

后测量主板电源排针对地阻值,发现5V对地短路。请教各位师傅我该如何下手维修,我刚开始学习这个。请指教!谢谢!

   更换I/O后故障排除。

网友:
5V一般都是连接CPU供电的,你检查下CPU的上下对管,看看是否击穿

网友:
IO看看.还有网卡也看看

网友:
看一下南桥有没有发烫

网友:
南桥不发烫,cpu和IO/it8712f有点烫

网友:
拆掉I/O后5V对地阻值正常了!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
5V对地短路?能上电吗?

5V对地短路?能上电吗?

网友:
换IO吧,你把与5V相关的元件折下来,如果不短路了,就是此元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