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前置插线问题....高手来指点下....

楼主(2008-11-24):
我刚接了台服务器的主板...客户刚买了个新机箱....可是机箱开关上的插线不知道怎么插....主板上没标....有没懂的高手啊?

网友:
关于开机排针没有标明的,一般主板的PCI槽附近或北桥附近有一个封框说明,细心看一下.如还没有说明,就用万用表测出来,待机时,找出开关针,如双排针的一般是对称的.开关针对称就是复位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