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COMS不能记忆

楼主(2008-11-24):
各种主板COMS不能记忆,电池正常下如何维修思路请各DX发表下!

网友:
一般跟他相连的电容漏电,二极管损坏,再就是桥

网友:
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查COMS跳线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一切都能正常使用,就是COMS无法记忆,每次开机都得重新设置,那么你认为是什么坏掉呢?包括电池正常,跳线正常。

网友:
排除电池没电和漏电原因外,就直接换跟他相连的电容 二极管

网友:
应该是COMS电路中电池到COMS跳线之间的电阻或者二极管(或双二极管)损坏。因为LZ只说COMS不能记忆,说明能开机进系统,南桥不会是坏的。

网友:
最好先刷一下BIOS,然后再查看COMS周围相关连接的排阻跟电容。

网友:
如果电池是好的,那么CMOS电池座和CMOS跳线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把CMOS跳线跳到正常位置,然后再量CMOS跳线上有无电压,当然前提是电池要有电压。没电压一般是三端二极管开路,有电压,但电压低则可能是电容漏电或者不良。其他原因LS说得也有道理。

网友:
看跳线电压,晶振和电容

网友:
电池底座氧化,也要考虑下,然后就是从电池座出来到CMOS跳线之间的二极管,小芝麻三极管

网友:
有时候COMS电池座会坏掉,换一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碰到过是电池座与电路板虚焊的,就是这故障现象.加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