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电源故障

楼主(2008-11-24):
长城ATX-300P4-PFC     短接 绿线到地  电源启动正常,插到主板上 后,短接开关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以后再短接开关
CPU风扇都不转了,量绿线是低电平,但空载一切正常!求助

网友:
检测300V电容是否良好,最好更换,检查5V12V的带负载是否正常,具体方法论坛上有说,如不正常换相对应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不是大电容的事,检查了半天,换了LM339故障依旧,最后沿TL494的4脚出来到PS.ON 绿线 接有一1u/50V 小电容失效,换10u/50V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