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04贴片三极管代换

楼主(2008-11-24):
W04 81贴片三极管烧了,求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板上应该不是只有一个W04吧,测量其他好的判断其三极管还是MOS还是双二极管等,如是三极管一般就1AM类,如是MOS一般702类。(如果我没记错

网友:
是NPN贴片三极管,1AM类可以代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

网友:
已代换,测试正常,谢谢超级版主,另外还要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