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的15寸飞利浦 105MA继电器不断吸合

楼主(2008-11-24):
15寸飞利浦 105MA开机电源等亮,无显示,继电器滴答响,不知故障出在哪里。
周边元件都检查过了,没有坏的。
电源

网友:
继电器滴答响,应该是消磁电路动作。消磁电路同时也受CPU控制

网友:
断开行电路,电源输出接一个60w的灯炮试一下,来判断故障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