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诚心请教高手帮助!!双敏UNF4X-M2 PR

楼主(2008-11-24):
接到一双敏UNF4X-M2 PRO 主板,用假负载测 无时钟输入,请教怎么修,谢谢
主板

网友:
这个最简单换桥就好

网友:
AGP和PCIE和PCI的时钟是正常的。

网友(2010-01-06):
跑跑时钟线路啊? 看有没有损坏的元气件啊? 如果没有换个时钟芯片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