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E9是啥意思

楼主(2008-11-24):
检测卡代码跑d1跑E9.不插内存的话跑d1.EO.重启一下还跑01.我不知道这 是内存没过还是显卡不过.请求帮助

网友:
一般是BIOS坏。重新刷写BIOS试试。

网友:
认同 楼上观点

网友:
楼主用的是INTER的板子吧,刷BIOS后OK

网友:
E9是说的大概意思是没有检测到内存

网友:
是INTRL板吧   一个是BIOS  一个是跳线

网友:
INTRL可以刷BIOS的吗???

网友:
不是INTEL板.是精英板.775接口.915的板子.我现在找出问题了.北桥虚焊了.不过很感谢各位同行.

网友:
各位大哥
是用BGA加的吗

网友:
用风枪吧,东西便宜,杀鸡怎能用牛刀,,,哈哈那是因为我没有BGA返修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