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GHOST覆盖了的分区,用什么软件恢复?

楼主(2008-11-24):
被GHOST覆盖了的分区,用什么软件恢复?

网友:
用WINHEX 吧!把分区表重写一下!

网友:
代价很高
..

网友:
LZ好像没有把现象描述清楚,是GHOST分区对分区还是GHOST后硬盘只有一个分区?不同的情况恢复的方法不同。

网友:
要是把C盘覆盖了就不好搞了 要是只是分区表覆盖了用易我分区表医生或者DISKGEN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丢失文件40G左右,有个高手帮我高一天才完,文件拷到1个文件夹,里面的文件都打不开,谁能提点好的建议吗?

网友:
用WINHEX重写分区表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用啊?我刚开始接触这些东西,还是似懂非懂的!

网友(2009-03-04):
先用易我找一下分区/////看看

网友B:
这个好恢复啊

网友:
学习学习,被GHOST覆盖了的分区,这个分区不是重写数据了,也能恢复.

网友:
用DISKGEN查找一下分区,看能不能找回原来的分区

网友:
这个东西貌似很难啊,对于我们新手来说!!!

网友(2009-04-07):
用WINHEX
这个软件好用

网友:
最好是手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