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GJ556D显示器坏维修求救

楼主(2008-11-24):
我的联想LX-GJ556D显示器坏了,无显示、有继电器不断吸合与断开的声音,同时面板上所有的指示灯跟着吸合声闪烁.
该如何修啊?

网友:
刚又打开检查了,断开L906,接假60W假负载,测量D919电压为75V,电源其他输出电压也基本正常。下一步该如何维修?

网友:
仔细查行部分吧!
行管是好的不

网友:
经检查发现D925已击穿,用HER108临时代换后测量B+(D925正端)电压为117.5V,与电路图中标称的电压85V相差很大!是那里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图象的亮度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