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 闪屏!

楼主(2008-11-24):
三星740N 加电就开始闪屏!屏灭的时候。绿色指示灯也不亮!
我在线等!
这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或者有地方虚焊了?我才学修掖晶!希望大师级的任务给知道下!
我先谢谢了!
闪屏

网友:
你量一下电压看有变化吗!或者把高压板的供电拔下来看还闪吗!如果不闪就是高压板问题了!

网友:
屏闪的话,需要区分,要驱动板的信号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可以先不接入屏线,开机,正常是白屏的,你就看看这个白屏是否有闪动.白屏闪动.就是灯管或者高压电路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
原因是 高压板上的三个电容全部爆桨!换过以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