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87不能点亮

楼主(2008-11-24):
我有一个MS6787的板子不能点亮。请高手指点。如有图纸请传一份。谢谢!

网友:
检查CPU是否有供电!!!

网友:
要会跑线路,不会跑线路有图线也没屁用,主板不能点亮,最起码的各个测试点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有写清楚,别人是帮不了你的.

网友:
楼主这块板可以上赛扬D吗?刚拿到一块旧板,到V星的主页找了半天都没看到这个板的介绍。

网友:
触发针脚有没有电压啊???什么都没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