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ATX奔3电源改成供新主板用的经验

楼主(2008-11-24):
  比较好的老ATX电源,要用来带现在的主板,对DIY们来说其实是可行的。一个电源是否比较好、比较实在,用几种方法可以判定:
  1、用料比较扎实,带老主板时输出电压正常、稳定,长时间使用电源散热器温度低;
  2、带老主板时有一定富裕量,12V增加适当负载电压变化不大,能够长时间保持系统正常工作,电源散热器温度不高;
  3、短接绿线黑线,+5V、+12V按铭牌上电流加负载(3.3V不加),电压正常,长时间散热器温度不烫。

改造方法:
  1、由于P4以前的电源,因CPU供电不由12V供给,12V输出电流较小,设计上肖特基整流管额定电流小,滤波电容容量也小。因此需要换12V肖特基双二极管为20A/100V,将12V滤波电容换成2×2200u或2×3300u 16V电容;
  2、初级大电容要470u以上,5Vsb滤波电容470u以上;
  3、新板要求5Vsb输出电流高,7805勉强可用,78L05不行。最好参照快恢复整流管那种电路改一下;
  4、风扇使用日久最好换一个新的、静音的;
  5、电源输出线按主板插口要求换焊上;
  6、鼓包电容一律换掉。

  改造后根据实测,正常工作时220V交流输入电流,整合主板主机在0.3A至0.7A之间(约合70-150瓦),独力显卡需要增加50-100瓦。
  改造后的电源比有些杂牌新电源感觉还好些。

网友:
楼主,这样改的话,对原来的元件影响不知道大不大?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但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很多老电源250w的12v最大输出只有6A,一般原配的肖特基管都能提供10A的最大电流,如sb1040ct,不需要更换。如果电流超过6A电源就会保护,无论你怎么改肖特基管和电容都无济于事。解决的方法应该是改变tl494第一脚取样电阻的阻值和12v反馈回路的阻值,但具体怎样改,要针对电源原来的参数详细计算才行。
不过话又说回来,旧p3电源用在p4电脑上12v电流可能不足,但用在双核奔腾、扣肉的机器上是可以的,因为pentium e系列的最大功耗一般在60多w,12v6A足够了。我见过很多翻新电源都是拿145w的台达电源把输出电线全部换掉,换上300甚至350w的铭牌,一样可以用,而且用在整合主板上挺稳定。

网友:
回3楼:见仁见智,谢谢回帖欢迎讨论。
1、关于“如果电流超过6A电源就会保护,无论你怎么改肖特基管和电容都无济于事。应该是改变tl494第一脚取样电阻的阻值”,我前面说过:“带老主板时有一定富裕量,12V增加适当负载电压变化不大,能够长时间保持系统正常工作...”,那就不需要改动过流取样值,如果轻易改动取样阻值,恐怕连保护功能都要打折扣,并且过流取样值改变不是1脚而是16脚元件。
2、“因为pentium e系列的最大功耗一般在60多w,12v6A足够了”。说的不对,6A是绝对不够的,12V不仅需要供CPU,还需要供主板、硬盘和光驱,一个320G的硬盘(其它也差不多)12V/0.52A,一个刻录光驱12V/1.5A,主板不好查,不会少于1A,如果有PCI板卡还得加上。
3、至于“我见过很多翻新电源都是拿145w的台达电源把输出电线全部换掉,换上300甚至350w的铭牌,一样可以用”,是台达电源超好?还是摩改过——不仅仅换输出电线--没看到不好说,整合主板如果挂硬件少、CPU功耗低、不超频,一般很少超过145W,关键是12V的电流要足够,至少大于10A。

网友:
谁有多彩300的图纸吗?

谁有多彩300的图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两天忙,现在才看到楼主的回帖。讨论一下,抛砖引玉。
“带老主板时有一定富裕量,12V增加适当负载电压变化不大,能够长时间保持系统正常工作”如果老电源本身能有这样的负载余量,那么没有改造的必要吧,换一下滤波电容就行了。我98年买的世纪之星黄金版12v最大输出10A,现在还用在p4上。
刚才再翻出电路图看了一下,大部分tl494的电源过流、过压保护都是通过1脚控制的,而16脚多数是接地。很多改造atx电源的文章都从1脚下手。至于怎么改,老实说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从电源本身的数据可以算出结果,但不懂反推,还请高手们赐教!
我见过的翻新电源多数是台达的(有段时间图便宜,我专门去找这种东西)。额定功率145w最大功率200w,所以带双核的机器是行的,当然用大功率显卡、刻录机的就不会用这种电源了,我多数用在集成主板上,如mcp73。用长城250s这样12v最大6A的电源也能带动。这是我的实际经验,见笑了。

网友:
再查了一些资料,tl494的1脚只是稳压为主,过压、欠压、过流保护则是由lm339对tl494的4脚控制而来。特此更正一下。

网友:
P4电源与P3电源的区别主要是CPU12V供电,12V要求更大的电流输出。超过了6A或者10A额定值,是不是肖特基一定会烧,答案是不一定但很危险、不安全,至少会造成肖特基整流性能不良,引起电容鼓包、甚至主板工作不稳定。所以宁肯将肖特基改为20A避免不良后果。因为按照一般习惯的设计取值是1-1.5倍。
迄今为止我看到的 ATX电源图纸,真正的过流保护只有总电流的,还没有一个是专门为12V起电流保护作用的。因为要让12V的电流起保护,必须在12V的输出端串入电阻取样。我看到的取样都是并在12V上的。有可能是想通过欠压保护来间接达到过流保护目的,因为电流过大电压会垮。须知,电源设计是有稳压的,要让它垮来达到保护目的,是没办法的办法。改1脚笔者认为就是这样的没办法的办法,不是好办法。
我的笨办法是,只要12V的肖特基整流管换成20A的,电容加大,12V加18A 左右的负载(注意5V必须同时加一定负载)电压不垮、温度不高,就能成功。改后的电源代独立显卡,长时间保持CPU 100%都没问题。

网友:
12V达到18A的话,单是12v一路的功率已经216W了,还不算其他的。能满足这种要求的老电源可谓凤毛麟角啊!我见过最低档的肖特基管也是sb1040ct了,所以对于楼主的方法,可以修改一下为:12V用10A左右的负载试验,能工作的话才换更大的肖特基管试验,否则也是浪费了。我试过世纪之星水晶版250W的改造,300v330uf电容换成470uf,13007换成13009,输出电容全部换上kze的2200uf电容,理论计算12v10A是没有问题的,但用atx测试仪测试到8A以上就保护了(额定12v最大就是8A)。后来也不敢改取样电路什么的,怕影响稳定性。
总结一下讨论的重点,其实说来说去还是电源的设计功率问题,能上p4的电源改不改都能上,不能上的改造难度太大。换电容只是增加稳定性和避免多年工作的隐患吧。像这里经常有人说的,二手电源才2、30,还修来干嘛?

网友:
其实许多(包括并不知名的)老电源与现在不少新电源相比,做工扎实、用料好。为了避托之嫌不说它们的牌子,比起多彩之类,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尽管已使用10年左右,电容却连鼓包都找不到一个;后者才用了不到两年。本来我是想用这个24PIN+4PIN带SATA接口的二手电源改一下。这个电源开盖前输出电压基本正常、风扇转,就是带负荷不足。岂料开盖检查,好几个电容鼓包,全部肖特基反向漏电,风扇噪声大等等。最后我只利用了它的输出线,在另一个坏电源上取了个2040的肖特基,量一下正向阻值很小反向阻值无穷大,代换12V整流。需要指出,换肖特基并不难。
论坛上的图纸中,12V用6A的并不少,取其中一图PDL-250型电脑ATX(附图)为例。12V整流用FR302 3A/100V,两个并联。

网友:
喜欢这样的讨论,能学到知识
我的双核机器就是用p3的电源改的,牌子好像是星宇泉的,用了一年半啦,挺稳定的

网友B:
补充一下: 你那个世纪之星水晶版250W的如果当初想改造,按我的想法,除了鼓包电容外先不要换东西, 如果额定12v/10A 8A就保护,就不要选它来改造了。当然如果只有这个电源又有动手能力,也不妨练练手艺。我的经验300v330uf电容、13007不会导致8A就保护,重点12V肖特基及12V电容不良,因为12V没有单独的电流保护,你那个可能是12V内阻大,欠压保护了或者因为5V没带负荷,12V负载一大造成5V空载电压升高后过压保护了。排除以上可能还保护就是疑难故障,修复起来比较麻烦,没必要改造了。带小负载整合主板,少挂点硬件将就用算了。

网友:
像楼上图纸这种两个二极管焊在一起的老电源我也有,不过肖特基管低于10A的我真的没有见过了。我那个电源是98年买的金河田,轻飘飘的,整流管前面除了fuse和一个ntc电阻什么滤波电路都没有,现在还在正常工作,不过不敢带新机器。我有过3块asus代工的915主板就是用老电源烧掉了,后来就老老实实的买新的。个人建议买个用料好的二手电源改或者修都可以,如果连emi电路都不全的老电源,还是不要因小失大吧。60块钱一个的二手dell电源,用料十足,有被动pfc和完整dmi,双路12v被阉割成单路,静音,功率在250W以上,用着舒服。

网友B:
两个二极管焊在一起的就是6A的,你已经见过了,怎么说没有见过呢?

网友:
也许它铭牌标10A。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 你那个世纪之星水晶版250W的如果当初想改造,按我的想法,除了鼓包电容外先不要换东西, 如果额定12v/10A 8A就保护,就不要选它来改造了。当然如果只有这个电源又有动手能力,也不妨练练手艺。我的经 ...

这个电源原来用在845d+p4 1.7的主机上的,几年后不稳定,朋友拿给我修。我用的是论坛上介绍的atx假负载,可以设置12V 5A、8A、10A几个档位,其他3.3v、5V也是有负载的,也是可以设置大小,基本模拟了主机的运行功率。该电源原来用的双13007额定才150w,考虑时间长了可能老化以至负载降低,干脆换为双13009,额定200W,最大250W,即使算上散热条件怎么也够150W的功率了。换电容是必须的,我没有电容测试仪,电容外观正常不等于没问题,而且换电容不难,全部换新的可以保证稳定用几年,我也只是换了12v和5v就算了。这样改造后不稳定的故障已经消失了,只不过我用atx测试仪测试250W的状态(12v10A)总是保护,也就放弃了,反正p4 1.7是绝对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二极管焊在一起的就是6A的,你已经见过了,怎么说没有见过呢?

我说肖特基管啊大哥,呵呵。两个二极管的一致性总不如一个肖特基管吧?

网友:
我的是×××-300A杂牌,前后加起来用快10年了。改后带250W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肖特基管啊大哥,呵呵。两个二极管的一致性总不如一个肖特基管吧?

不管是不是肖特基,我们谈的都是+12V整流管,这个2个3A应该还不如一个肖特基6A。不换不能改,对吧?
我佩服你的执着。

网友:
看来是我们的沟通出现了问题。我说“肖特基管低于10A的我真的没有见过”,前文也说了我也有个用这种两个焊接在一起的二极管的电源。要试验10A的电流负载,这对整流管当然要至少能过10A的电流,这是毋庸置疑的。低于这个数字必然要换。
其实我根本没有执着,我本来的意思就是这样:足量的东西不必换,不足量的换了也可能没用,不过换了也没有坏处。

网友:
搞维修就是需要执着,我就欣赏你的执着,不然我怎么愿意老跟你讨论呢,讨论才能明辨是非,共同提高,对不对?

    其实你的经验也不错。的确有装机商家借整合主板耗电低做文章,拿个12V10A改了铭牌换了输出线的电源(现在的电源12V已经没有10A的了),因为大多数整合主板12V有10A够了,等用户过段时间想添显卡打点大游戏,完了,还得升级电源。

网友:
再明确一下,我改的电源并不仅仅针对整合主板,是用总功率足够,但12V电流欠缺的P3电源,改成现在主板基本都通用的电源。当然改与不改是个人的事,愿意花大钱的比比皆是;愿意只要带得动不考虑其它隐患的也不乏其人。反正我是把电源的安全性看得重要,它影响一系列硬件的寿命和电脑使用稳定性。而要新买一个电源,说实在的我没有底,不能拆开不能测试,买了只能换不能退。买大了保险却浪费。
有动手能力,手头又有信得过的旧电源,还有部分能利用的配件,简单改一下何乐而不为。既增长了知识又有了实践经验。把经验发出来与大家共享,遇到讨论,说不定又增长了经验和知识。这种乐趣也许别人领会不了。可以说,我自己也比较执着。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不能简单的以带得动来衡量电源,“成天出问题,多加一个硬盘的富余量都没有",隐患无穷!没有注册的看不到图纸,这里附上原图,没注册的也能看到:
http://itbbs.pcshow.net/thread-350967015-1-1.html

网友:
讲的太好了 ,学习了
我的一个长城的ATX200WP3电源 没改装,直接上了
主板集成MCP61 ,带一块80G stat 硬盘 ,一个刻录机,用了2月了 ,很稳定
感觉比我那P4**的强

下次别指名道姓的。

网友(2008-12-24):
前不久也是一台杂牌P4爆了,于是找出一台P3废电源,看到做工,用料真不错,动手修好后,主输出部分没做任何改动,只买条转接线,装在P4机子上,已用了几个月都没任何问题.
总结:改P3电源,还是要找台做工,用料好的才能长期有保障.
贴几张图片供分享.
铭牌

现在市面上很难买到用这种EMI/EMC的电源了

输入级用的红宝石470uF电容

用这么大散热片也不多吧,只是+5VSB用是7805,稍小了点,但用起来还行.

原装输出接口,只少了一个P4专用头

于是在电子城花2元买了条转接线,一切OK

网友:
补充一下,换较大的肖特基管,除安全考虑外,还可降低+12V内阻。20A的比10A的正向电阻要小。
价格都在2-3元。

另外,有条件最好不用转接线,转接线虽然简单,但增加了接触电阻降低了可靠性。尤其是劣质转接线和在大电流下,据说有报道烧主板。

网友:
我用转接线试过点不亮系统的,不是说用转接线点不亮系统,而是用的转接线的质量太差了,导致点不亮系统。所以以后兄弟们要用转接线的话最好还是找些好一点的转接线

网友:
我一般不用转接线,用钳子绞了,黄线和黑线对上,上锡焊上用防水胶布缠上,用着放心。

网友(2009-03-10):
仔细看了下LZ的改法,应该是可行的。请问LZ到底是什么影响了12V的输出电流的大小吗??肖特极吗??还是电容??

网友:
正常情况下,最大功率300W的ATX电源的+12V输出电流,应该都能达到10A甚至10A以上。早期的P3电源由于偏重于3.3V和5V供电,在选材上造成+12V输出电流偏小至10A以下,究其原因是整流管额定电流小、滤波电容容量小、变压器次级以及电感+12V侧的线径细等等。在总功率足够前提下,认识到这一点是不难将它的电流提高的。因为300W以下设计,几乎没有单独对+12V输出电流实施保护。
不过具体问题还需具体分析。有些先天不足的电源,无论你怎么改都难以实现愿望,就没有必要苛求了。

网友:
能提供20A/100V的肖特基二极管的型号吗??SBL系列好象没有能到100的,最大是60V。

网友:
我觉的P3-P4电源都不要紧,关键是看你的电脑配置,如果你是P4-3.0或功耗大的其他CPU,大内存,双硬盘,刻录机,5900等大功耗的显卡,别说,差电源就是不行;但如果你是集成主板,P4-2.4CPU,1G内存,一各硬盘,一光驱,一般的都行了。我现在用的都是台达的P3电源(就是上面的配置)。

网友(2009-05-01):
开关变压器不用更换?原来线径比较小的那能达到所需的电流吗?

网友:
从另一方面总结下:大改改的成本高了,不如买二手的小改……

网友(2009-07-10):
我用PII时代的技展电源改来用在P4上面,P4 1.7G配集成主板,使用正常。后来换了个865GV的主板 ,再加了个C4 2.66G的超到3.2G用,时间长了感觉风都是热的。后来就过流坏了,检查后发现13007坏一个,12V整流管FR302坏一只。更换后正常了。感觉还是由于P4,特别是CPU供电用12V的主板,要用改装的电源的话,最好是加大12V的整流管容量。再就是加大电源的散热片。应该是可以用的,对于CPU供电不用12v接口的主板完全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