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OVO E255:按开机没反应修复过程

楼主(2008-11-24):
LEOVO E255:按开机没反应。(同行转来机)
修复过程:
第一步:
测SW1有开机电压,按下有低电平送到H8/F3437的23脚,测H8的49脚没有给南桥送出H8_PWRON—SB信号,此信号由Q15转换送至南桥AA1脚。
检查H8的工作条件供电:第4,9,37,59脚的+5V供电是正常的,测X503晶振无电压,但在插入电源的一两秒内有2.4V电压,然后自动消失,测C744,C740无损坏,用示波器测波形和电压反映的情况是一样的,代换晶振无效,换H8后,再测波形已稳定,按开机键可触发开机,但开机后电流只有0.5A,凭经验,这种机的亮机电流要在1.3A左右,说明还有故障。
第二步:
测CPU供电有0.9V,无温升,说明CPU没正常工作,测北桥供电正常,测内存供电有异常,+1.25V的供电实测为2.4V,显然不正常,+1.25V有LP2996供给,测输入2.5V正常,外围元件无损坏,更换LP2996开机再试,+1.25V输出已正常,整机电流已能上到1.37A,上屏联想的标志显示出来了。测整机四小时,OK.
修复完成。

网友(2010-02-02):
我以后也得多发点这样的贴子出来.只可惜就是不会分析了..

网友(2010-04-18):
请问一下此机的H8 带不带程序?

网友:
思路如教科书般清晰,佩服

网友:
讲的好,思路好,适合同行初学者。

网友(2010-07-19):
厉害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2010-09-19):
谢谢,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理论功底好啊~!

网友:
修机理论也是重要,呵呵,楼主思路清晰,我等菜鸟来学习了,最近碰到好几个按开机没有反应的都没有修出来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