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电阻,200欧,2K欧等,如要测R221电阻,应该放到哪个量程上呢

楼主(2008-11-24):
一个简单到彻底的问题,各位能否帮忙下.

网友:
R221板上电阻代号,不是什么电阻值,你的问题无法回答.  就象知道你的名字,问多高身高, 没有见过你的人是无法回答的一样.
建议好好到新手区看一段时间帖子再来问问题..

网友:
22*10=220

2k

R221是板上电阻标号,看清楚再说话,不要随便误导新手.  ---张先生

张先生 -2 误导

网友:
谢谢楼上回答,

!!!!!!!!!!!!!!!!!!!!!!!!!!!!!

网友:
那我如何知道电阻值呢

在线等呀,~~~~~~~~~~~~~~``

网友:
看电阻上写的什么,别看板上的编号!!
我写了一堆看电阻的新手帖子,有图,你就没有工夫看?

网友A:
看不见呀,太小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

你如果不是学习是灌水来的,我马上扣你的分,学习是这个态度?

网友:
张老说清楚了呀.看电阻上写的什么,这个R221是编号读不出来的,如电阻上定写着472就是4700欧.数字万用表200欧等就是测量少于200欧的电阻,2K欧等就是测量少于2K欧的电阻....Lastname 他完全是误导

网友:
不至于吧,我学习很认真的.

光买工具,买书就买了很多,就是笨了一点吧

网友:
你看不清楚难道要别人来替你看? 那你还修什么?
和是否聪明能扯上关系?

网友:
张老师提醒得是,下次一定改.

~~~~~~~~~~~~~~~~~~~~~~

网友:
我再请教张老师一个问题,我用万用表测的时候怎么老跳不息,以什么时候数值为准呢

~~~~~~~~~~~~~~~~~~~~~~~~``

网友:
在板上量电阻能量准了吗 ? 还是你的手在抖?

先看看这个吧,看大家是什么看法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1759-1-1.html

网友:
什么意思????

~~~~~~~~~~~~~~~~~~~~~~~~~~~

网友:
我来说一下,如果电阻上写着472就是4700欧,把数字万用表打到20K档才能测出来的,200K档,2K档是测不来的,因4700欧超过两档范围.

网友:
有学到东西了,其实一直看一些死板的资料确实很难消化的,这样一讨论,我相信大家都记住了

网友:
不好意思,只看见了个221,想当然了。

网友:
电路板上的只是元器件上的标识,不是元器件的参数

网友:
又不是加电测,你从最大量程试过去么就好了,还非要人家手把手到你旁边教你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