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 在DOS可以亮,但不能进XP

楼主(2008-11-24):
5200 在DOS可以亮,但不能进XP。一进XP就黑屏了。

求思路!!!

网友:
应该是核心问题吧

网友:
驱动后黑屏,一般是GPU问题了!

网友(2008-12-30):
把显卡的BIOS刷下

新诚达 -5 不懂就不要乱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BIOS无关,先看好标题问的是什么?再回答。

网友:
能不能进VGA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