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南桥就关机..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8-11-24):
映泰 6100-M7 主板..上电自动触发..用最轻的力量碰一下南桥上面的散热片马上就关机..继续还可以开机...短接开机排针一会不关机...这时候诊断卡上面的RST灯常亮....要是轻触南桥散热片不关机的情况..短接开机排针可以关机....

没了维修思路...请有经验的帮忙指点下......本人新手...诚恳等待.....最好能解释下为什么会这样...真是邪了门了...

网友:
还要补充下...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还是一样...散热片不和任何地方相连...而拆掉散热片后摸南桥不会关机...板子拿来的时候客户说是不能关机....在系统里关机后风扇还是在转....

网友:
不能关机检查IO,查电源到IO间的三极管

网友:
N61的通病 开机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