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替换问题

楼主(2008-11-24):
找到问题的所在了 ,现在不知这个是什么管子可以用什么替换
三极管 上面数字C1815
            下面数字GR45
请教高手啊 我手头只有

A733               KIA431A      A733        K405
GC152            351             GC205     A1207Y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随便找一只NPN型的小功率管代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