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管温度达到80c

楼主(2008-11-24):
一台aoc 5e显示器  行管c5047 代换c5297 行管很烫达到80c左右,是否正常,

网友:
功率可能小了!用BU508A代换!

网友:
可以找质量好一点的行管.比如J6812 J5411 等.

网友:
温度高肯定不正常.行管的代换要考虑IC,VCEO,VCBO,还有HFE放大倍数.

网友:
温度一直在78C,用了7,8个小时现在还是正常,15寸,行电流是25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