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P4电源,电压输出带负载时变低

楼主(2008-11-24):
一P4电源,电压输出带负载时变低
待机:绿线:4.66V   紫线:5.16V
不带负载开机:黄线:11.26V  橙线:3.42V   红线:5.4   兰线:-12.11V
带负载开机:黄线:8.8v   红线:5.83V
灰线开机后,无论有没有负载电压基本为零。
请问这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杂牌电源就不要修了。。。没价值。。

那主变压器估计还没有P3时代的电源直径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源基本是正常的!可能是杂牌!

网友:
换lm339,大滤波电容试试